联想t410i 奇怪暗屏!!!求助 不知社么问题

楼主(2015-01-01):
首先是用机子本身硬盘 是进系统后暗屏 接着关机重启 就一直暗屏了 不过过一会 他又会亮 然后就换了个硬盘 装个系统 就都可以 不知道什么问问 求解
暗屏
硬盘

网友:
有可能主板插屏线旁边保险坏了

网友:
测一下是没有供电还是没有开户信号

网友:
打屏街口信号,换屏,拆屏线下来打阻值看有无断线的。

网友:
明摆着系统,你用别的硬盘系统跟他原来的都不一样。新机器遇到过,也有在XP下暗屏的

网友:
看下屏接口信号都出来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