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炉的惠普CQ40 大小写灯闪3下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5-01-01):
客户拿来说1年没有用了现在想要用的时候不显示了,报价留机,走后拆机看看大小写灯闪3下反复如此,换个内存不行意料当中的事,灯闪3下有规律上网收收说是内存部分问题,我不信内存换过而且我确定我的内存是好的!加焊显卡故障依旧,百思不得解,上网逛逛有人说显卡BIOS坏有可能,我有一个一样的板子互换还是不行,没有办法上网再逛逛看到有人说刷EC BIOS刷完还是那样,我想了想我把我的内存再换上试试插上亮机了,开机几次都OK,             总结:客户的内存确实坏了换到其它机器也一样,刷EC bios 换内存解决问题 附上ec BIOS  板号LA4103P  因特的板子 亲请加点分不花你们的分你懂的

CQ40 解决XP 无声音 主板序列号报错 解决网卡驱动叹号LA4103P pm45 N10M-GE2-S OK.BIN.zip

网友:
我不懂啊楼主。。

网友:
你这个应该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A:
应该本来就只有内存问题吧

网友:
今天刚接了个一样的机器,也是CAPS灯闪三下,但换内存没有好。客户两个内存都反复测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本来就只有内存问题吧

为什么在第一次换内存不亮呢 而刷完BIOS在插内存就好了呢

网友:
老是遇到这问题 不知道怎么弄  现在终于解决了

网友:
郁闷,一坏就是两个位置,

网友:
就是内存的问题哦或者北桥虚焊了

网友:
!!!好东西啊不放过

网友:
维修思绪不清晰,应该先排除外围零件,再查主板条件。

网友:
会不会换了内存也没插好 这种可能性也有

网友:
CQ40就一个垃圾机子 呵呵

网友:
惠普飞机中的战斗机  易坏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好BIOS程序!

网友:
一般大小写灯闪3下反复如此的现象都是硬件自检没通过。

网友:
下来收藏,或许用到

网友:
这机器EC ROM和BIOS是一起的吧

网友:
可能是没插好吧,其实很多问题都是细节定成败

网友:
我修道两台换pm45好的

网友:
谢谢楼主,对我来说太有用了

网友:
向楼主学习思路很好

网友:
CQ 40  AMD的,不显示,做北桥后,一条内存不显示,打阻值,CPU座子虚汗,这种垃圾机子,无语

网友:
CQ40有很多款 你这个是AMD的还是INTER得

网友:
是intel 的要说清楚

网友:
这个机器要么好修,要么不好弄

网友:
默默的问一句这机器有ECBIOS吗

网友:
显卡或是内存问题

网友:
昨天才修了1个英特尔独立的CQ40  闪4下 取下2根内存 刷刷刷    空按开关按按按 再装上 完美秒杀 450到手

网友:
你的是I3系列?

网友:
会不会客户去其他地方修过内存被换了

网友:
楼主:hp的BIOS 坏的较多啊。

网友:
有可能是二修机,我上次修过一个,上家把内存,硬盘,CPU全给换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已经遇到过很多次了机器自带的内存点不亮,但放在别的机器上用是好的,换其他的内存就可以。

网友:
确定是BIOS  正好手里有一个一样的机器

网友:
本来就是内存的问题呀 !!!!干嘛刷来刷去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下次碰到心里就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