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出1.5V电压 不发出SUSP信号

楼主(2015-01-01):
联想G480 EC不发出SUSP信号在线求助 已经出了+5VS  +3.3V  就是不出+1.5VS 原因是EC没有发出SYSON  EC要发出这个信号需要什么条件呢?

网友:
1.5待机就有吗

网友:
不是待机就有 ,现在机器上电0.14 缺少1.5VS电压

网友A:
……。编辑掉,楼主,你的图和你的问题不符啊……。怎么说的是少1.5VS电压,给的图是+3V转+3VS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编辑掉,楼主,你的图和你的问题不符啊……。怎么说的是少1.5VS电压,给的图是+3V转+3VS的

+3V转+3VS电压已经有了,现在是+1.5V没有 没有开启电压 EC没有发出这个信号 这些信号都出是低电平0V 这个是机器的时序图  帮我分析分析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多事南桥的问题 我的g470就是换南桥好了

南桥不是发出信号给EC了吗?

网友:
南桥要给S3和S4信号给EC的哦,两个都要有才可以的,你上的时序 图里面还有S5和SUS#这两个,你都看看有没有到位啊,都正常的话,排除SYSON信号对地阻抗正常的话,就换个EC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转+3VS电压已经有了,现在是+1.5V没有没有开启电压EC没有发出这个信号这些信号都出是低电平0V这个是机 ...

EC收到南桥发出SLP_S3/S5#后,EC才会发出SUSP/SUSB#信号,看来南桥没有正常工作,先看一下南桥的待机条件有没有正常,VBAT,32.736 MHZ,及待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有无短路现象

网友:
我也修到过  是没出SLP_3#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