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DELL-2408WFPb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5-01-01):
如题,网上查下说是通病,没查到结果,请高手不吝赐教:

开始用风枪吹过左边的芯片,可以开机了,用了两天都正常。后来放了两天再试,故障依旧!插电时指示灯闪一下!
现在不知如何维修……

网友:
你可以重植一下那个芯片看看,再不行换个同用板

网友A:
有可能空焊了。还是重植试一下。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加焊或重植都用不了多久后直接换了个,半年都没有回来找我

网友:
只要顾客肯花钱,换个芯片玩玩,就怕别人不肯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空焊了。还是重植试一下。

每次用风枪焊一遍就可以开机,并且一切正常!关机冷却后又是疾病复发!

网友B:
会不会与它比较近的电容有问题,加热芯片的同时,其它也加热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与它比较近的电容有问题,加热芯片的同时,其它也加热了电容

这种情况我也想到的,所以芯片旁边的电容都换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