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VID组合全为高?一起围观一下?

楼主(2015-01-01):
主板型号:GA-P43T-ES3G       主控是ISL6334修CPU供电的时候。   量条件一直到VID组合。

量到VID 0-3     为3.3V
    VID 4-7     为1.5V
    我们都知道。正常的VID组合都应该是  高电平与低电平的的组合。。
但这2个上拉排阻是作死的?       被这两上拉排阻搞迷糊了。   求助。。。

网友:
图片加多了。失误 。。。    大家。请无视。。

网友A:
这两个排阻 应该是上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排阻 应该是上拉作用!

我知道是上拉,  但这一上拉。    不就把VID高低组合的 常理   给违背了么? !!!!

网友B:
是不是CPU坏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VID的数值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坏了,你可以参考一下 VID的数值表。

CPU没坏的。   谢谢提醒
我想明白的是上拉排阻是作甚用的?

网友C:
查CPU条件,或者CPU坏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CPU条件,或者CPU坏否

U我是能肯定是好的。      我想说的是。  这两上拉排阻上拉了VID ??

网友E:
是上拉电阻对的啊,VID是高低组合,为高的话,IC开漏输出,由外部电压经上拉电阻,上拉到高电位。为低的话,由IC内部下拉到地就可以了,这就有高有低了嘛,LZ你想多了。。。应该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哈

网友:
。。。。。、
这你  也学习?
    你好强大。    佩服!

网友F:
你这个是好板子,还是坏板子,什么问题,有些就是很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上拉电阻对的啊,VID是高低组合,为高的话,IC开漏输出,由外部电压经上拉电阻,上拉到高电位。为低的话 ...

如果是这样达成高低组合的话。   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思路。    ?
  大家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继续求助     能交流一下。把这个理解的话。  相信对大家都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是好板子,还是坏板子,什么问题,有些就是很奇怪

帖子说的很明白的哦。   修cpu供电的时候, 看到的情况。   就是坏板子没cpu供电的意思。
不过现在我想明白的是。    这个VID组合是怎么达成高低配合的。。
谢拉。  要是有意见指点一下把。。

网友G:
再图可见、你的VID组合全部是高电平的、3.3V、你测量DRN1的7、5、3、1脚是否为3,3V、如果为3.3V不是排阻坏了吗、有的广家设计不一样、电路图都写得那么清晰了、要么找CPU管理芯片的PDF找VID组合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再图可见、你的VID组合全部是高电平的、3.3V、你测量DRN1的7、5、3、1脚是否为3,3V、如果为3.3V不是排阻坏 ...

2个排阻的   VCC那边、   均为3.3

网友G:
引用 网友D:
2个排阻的   VCC那边、   均为3.3

又测量排阻的双数那边啊、不正常换排阻、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这样达成高低组合的话。   确实可以作为一种思路。    ?
  大家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继续求助  ...

就是这样的! 如果不用电阻上拉不就全为低了?   直连的话不就拉不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又测量排阻的双数那边啊、不正常换排阻、看看

在发帖之前。。 已经换过排阻和6334好几个了。。  汗!!  目前判断是座子之类的问题。  该量的条件都量了。      修不起来不打紧。  把这个怎么达成高低的搞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样的! 如果不用电阻上拉不就全为低了?   直连的话不就拉不低了!

好的。    感谢您的肯定答复。   我也能肯定很多了。    继续求不同的意见。  或者肯定这个原理的意见。   感谢大家

网友:
座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I:
座子空焊了,遇到过,处理好了

网友D:
目前也是怀疑座子问题。  产生CPU供电的条件。  都测完了。 就 VID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座子空焊了,遇到过,处理好了

看来我也可以尝试一下干座子啊。  呵呵       感谢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在发帖之前。。 已经换过排阻和6334好几个了。。  汗!!  目前判断是座子之类的问题。  该量的条件都量 ...

芯片不是有PDF的吗、找到PDF、用小鸟翻译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收藏啊 好东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不是有PDF的吗、找到PDF、用小鸟翻译一下、就清楚了

用即时翻译也不管用的啊。  看也没用。  看芯片的PDF。   肯定就是VID高低组合的

网友J:
看看IO是否坏了??上拉电阻只是起个上拉电压作用,,不起其他作用!!

网友:
小白不懂 围观中

网友K:
如果确定VCC3及上拉电阻正常的话,那只有CPU或主控芯片的问题了。VID 0-3为3.3V而VID 4-7 为1.5V可看出问题可能出在DRN1排阻上。应仔细检查排阻及走线。上拉电阻的作用是提高输出能力,与高低电平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IO是否坏了??上拉电阻只是起个上拉电压作用,,不起其他作用!!

说实话。  我把产生cpu供电的相关电路元件。  统统都换过了。  (包括IO。毕竟是会到IO的。  很无脑的傻干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如果确定VCC3及上拉电阻正常的话,那只有CPU或主控芯片的问题了。VID 0-3为3.3V而VID 4-7 为1.5V可看出问题 ...

汗!     cpu和主控已经排除掉了。    。  换了N个。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汗!     cpu和主控已经排除掉了。    。  换了N个。

VID 0-3为3.3V而VID 4-7 为1.5V,从图中可看出是在同一个排阻上同时出现不正常的电压,问题可能出在DRN1排阻上。应仔细检查排阻及走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K:
VID 0-3为3.3V而VID 4-7 为1.5V,从图中可看出是在同一个排阻上同时出现不正常的电压,问题可能出在DRN1 ...

如果我说是我输入错了。   0-2   为3.3V        3-7 为1.5V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说是我输入错了。   0-2   为3.3V        3-7 为1.5V呢。。。

那还不简单!DRN1排阻完全坏了,DRN2排阻只是1、2脚电阻坏了呗!你还有如果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K:
那还不简单!DRN1排阻完全坏了,DRN2排阻只是1、2脚电阻坏了呗!你还有如果吗?

呵呵;。  你压根就没看 我们前面的交流把。      。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呵呵;。  你压根就没看 我们前面的交流把。      。

看过了,你说了换过排阻的,但排阻线路都相通吗?测量过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看过了,你说了换过排阻的,但排阻线路都相通吗?测量过了吗?

亲。  没有腐蚀。 没有刮伤。  没有断线。  而且  2个排阻和6334相差距离不过几毫米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亲。  没有腐蚀。 没有刮伤。  没有断线。  而且  2个排阻和6334相差距离不过几毫米

怪了!CPU、供电芯片,排阻,IO都排除了?

网友:
排阻上拉,VRM芯片可以下拉,不就有同低组合了,全部为高可能是芯片或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怪了!CPU、供电芯片,排阻,IO都排除了?

还有协控等等。。。。  总会遇到一些无奈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排阻 应该是上拉作用!

排阻有时候不一定是起到上拉作用的,等同于一条导线起信号通讯连接作用在这里也会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确定VCC3及上拉电阻正常的话,那只有CPU或主控芯片的问题了。VID 0-3为3.3V而VID 4-7 为1.5V可看出问题 ...

说的很对,这里也可以强制拉低主控芯片一组VID识别信号引脚电压判断故障。

网友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945-1-1.html楼主可以看下这篇帖子,故障与你的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945-1-1.html楼主可以看下这篇帖子,故障与你的差不多。

好的。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79945-1-1.html楼主可以看下这篇帖子,故障与你的差不多。

看了一下。  虽然都是没CPU供电。  都是VID不正常。  不过这块板我把相关电路的元件线路等。  都撸过了。      过几天还是没有交流出方法的话。  就直接干座子了。    该查能查的条件。  都查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U我是能肯定是好的。      我想说的是。  这两上拉排阻上拉了VID ??

对的,这没错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目前也是怀疑座子问题。  产生CPU供电的条件。  都测完了。 就 VID不正常、

那就压座子了,或用灯座看看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电压是不是高了?

网友:
那个上拉正常啊,要是低的话,对地就可以了,要高就开漏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就压座子了,或用灯座看看

都试过。 灯座灯全亮。   灯座也并不能打到所有的值

网友:
此板子最终报废处理了。  感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学习了    或者说 是高电平不工作   低电平工作   呵呵  随便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