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为什么电脑怎设置也进不来路由器设置界面?

楼主(2015-01-01):
详细情况是这样的:最近我组装了台电脑,装了windos7系统,想和我现已入网的电脑连上网用。把组装机插上网线打开设置界面输入网络给的账号,和上网口令,就能上网了,但是,现在我想用路由器来连接上网,先设置原先的计算机,不管怎设置就是进不来路由器设置界面,有时提示:网络上有计算机使用同账号上网请找网络管理解决,难道是组装机共用账号入网的原因,如果是的话怎先去掉账号脱网?赐教,感谢啊。

网友A:
你用路由器电脑上都不用拨号链接了,在路由器里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B:
你是自己用的独立端口,还是在和别人一块用的呀。就是说你网线是从猫来的还是从人家的路由或者交换机出来的呀。要是从路由器出来你再接路由器那就是2次路由了,设置和1次路由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提示都有了,还不好解决吗?

网友D:
路由器、电脑1、电脑2都设置DHCP就可以了

网友:
寒风刺骨,冰冻不胜寒,但一进论坛看到这么多师傅朋友热情帮忙送温暖,顿时寒意荡然无存,再次谢谢大家,。现在我改动了几个设置和方法能进路由界面了,按照提示对路由器进行了设置完成,但奇怪的是还是连不上网,重启电脑也不行。查 看设置状态,如图, 想设置但设置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路由器电脑上都不用拨号链接了,在路由器里设置好就行了。

谢谢师傅帮助,请看下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己用的独立端口,还是在和别人一块用的呀。就是说你网线是从猫来的还是从人家的路由或者交换机出来的 ...

谢谢师傅热情帮助,请看下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都有了,还不好解决吗?

谢谢师傅热情帮助,请看下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电脑1、电脑2都设置DHCP就可以了

谢谢师傅热情帮助,请看下面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己用的独立端口,还是在和别人一块用的呀。就是说你网线是从猫来的还是从人家的路由或者交换机出来的 ...

谢谢师傅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己用的独立端口,还是在和别人一块用的呀。就是说你网线是从猫来的还是从人家的路由或者交换机出来的 ...

谢谢师傅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示都有了,还不好解决吗?

谢谢师傅帮助

网友E:
要输入上网宽带帐号密码,设置可能要用到MAC地址克隆,。。或把你的路由器登录IP改为192.168.13.1,上网模式改为动态IP,不要PPPOE拨号

网友F:
先用电脑直接插网线拔号上网,正常上网后,用鼠标操作断开宽带连接,然后就用路由拔号(先插好线),如果拔不成功,克隆一下MAC,还不行就换个路由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输入上网宽带帐号密码,设置可能要用到MAC地址克隆,。。或把你的路由器登录IP改为192.168.13.1,上网模 ...

谢谢师傅帮助,我是按照路由器提示一步一步进行的,而且最后也提示设置完成,入网的账号,口令没问题。当路由器设置完成后,提示如果重启电脑还上不了网,请点击左侧网络参数进入WAN口设置栏目看是否设置了正确的WAN口连接类型和拨号模式。可我进不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用电脑直接插网线拔号上网,正常上网后,用鼠标操作断开宽带连接,然后就用路由拔号(先插好线),如果 ...

谢谢师傅帮助,我试了试还是不行,但不会MAC克隆。

网友:
现在我克隆了了MAC地址,还是连不上网。

网友:
把路由器恢复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