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SSD烧坏元件

楼主(2015-01-01):
一块ssd sandisk,型号:SD5SF2-032G,线路板一零件烧坏,看不清楚型号,只看见7E字样。双面8脚的

网友:
没看清楚是哪个芯片,知道那个芯片坏了,找个合适的,换上试试。

网友:
在供电接口附近,估计不是电容就是保护二极管之类的。

网友:
在第一张图的左下角,8脚的小贴片

网友:
看样子像是  复合MOS 管 呢 你看看下面线路怎么走线的

网友:
   可修好了呀!我也有个呀!

网友:
没修好,不知道是什么零件,现在把坏零件拆了,上图看看,线路上1和3通,2和4通,5678通

网友:
楼上的,你的也是烧了这个零件吗?如果你的这个没烧麻烦把型号贴出来,谢谢

网友:
转换电压的管子

网友:
都说是转换电压的管子,那有具体型号吗?或用什么可以代的

网友:
用双N MOS FDS6961A代替试试看

网友A:
修好了,换了个双N 的MOS管,飞线完成,谢谢楼上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换了个双N 的MOS管,飞线完成,谢谢楼上的指点

麻烦再上个修好的图看看!

网友:
待会上图,等整理好后上图

网友:
都是高手啊!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Opera/9.80 (Windows NT 6.1; Opera Now!) Presto/2.12.388 Version/12.16  (zh-cn)

网友:
    这总我也有个一样的

网友:
    修好后的图,有点乱,能用就行

网友:
    通过这个,也看出来,国产的东西焊接比较粗糙。

网友:
难道是用又N管来升压??

网友:
这个要看看,LZ这样可能散热不太好!

网友:
恭喜楼主, SSD又活了

网友:
散热没有问题的,我开机2小时,摸管子没有温度的

网友(2015-02-01):
不错,不知道价格管子后会不会太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