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智能手机充不进电

楼主(2015-01-01):
请问下智能手机充电接口的定义是不是一样的。充不了电,能检测到充电。这样的接口是不是都可以代换。

网友:
电池没坏 ?

网友:
先换下电池嘛

网友:
既然USB连接器能检测充电,那就不是座子坏了楼主,这个时候建议:1、换个其他电池充充电,看能否正常充电;2、如果还是不能就要查查Vcharge充电部分的MOS管或者三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充不进电的问题好多呀。楼主应该多检查一下。接口可以排除了。

网友:
有的刚开始显示充电,过一会就没了

网友:
不好修。1111

网友:
尾插坏了吗

网友:
充电电路上的限流电阻断线了也会有显示无电流或者小电流(那个限流电阻的阻值很小),充电IC坏了也不充电,重点还是检查充电接口(接口是易损部件)

网友:
换个智能机的接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