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显示器D186WA 板号715G3244-2-2 主控TSUM18PR-LF 屏号HT185WX1-501

楼主(2015-01-01):
联想显示器D186WA 板号715G3244-2-2 主控TSUM18PR-LF 屏号HT185WX1-501

联想显示器D186WA 板号715G3244-2-2 主控TSUM18PR-LF 屏号HT185WX1-501.rar

网友A:
主控使用RTD2270的有吗

网友B(2017-05-05):
引用 网友A:
主控使用RTD2270的有吗

2270的通用程序不是很多吗?
难道一定要用联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270的通用程序不是很多吗?
难道一定要用联想的?

联想的板子,你用通用的程序,怎么可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板子,你用通用的程序,怎么可能呢,,

程序与板要对应的,,不然就是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板子,你用通用的程序,怎么可能呢,,

我回复你的是:2270的方案,这个用通用程序很多,联想就不是显示器了?
只要写入对应的屏程序,随便什么板都能代,除非带USB或其它特殊接口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回复你的是:2270的方案,这个用通用程序很多,联想就不是显示器了?
只要写入对应的屏程序,随便什么 ...

这说的是原机板,不是通用板,,原机使用的板有2270的这种板子,,这不是通用板,你用什么通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