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关机慢

楼主(2015-01-01):
一台笔记本关机非常慢,大约需要1到3分钟,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1,可能是系统,你用PE试试,硬盘都有可能
2,也可能是南桥外挂的设备引起
3,南桥本身

网友:
可能是系统

网友:
多谢,原来是进水了,正在维修中。

网友:
关机慢的可能性太多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我有台戴尔的一样情况

网友:
这样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进水了 还能开机 说明问题不大  拆开清洗 考一考就好了    清洗的时候注意腐蚀的地方

网友(2023-06-03):
一般关机慢和进水,硬盘,系统都有关系,还有主板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