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CPU核心供电,内核供电,主供电,外核供电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5-01-01):
请问一下,那几个有什么区别呢,我在看CPU主供电原理,CPU工作需要几种供电呢,书上说CPU主供电VCORE主要有电源管理芯片识别脚识别VID电压,后,驱动MOS管轮流导通给CPU提供供电,这种供电提供的是CPU的哪种供电呢,这种供电明显只能提供一种,但是CPU工作肯定不只是需要这一种,另外的电压是通过什么电路或者原件转化后得到的呢,请给以详细说明,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可是很复杂的   识别VID产生的电压  是CPU的主供电    CPU其它的供电都是通过电路转换来的   不同的机子  都不一样  不能举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是很复杂的   识别VID产生的电压  是CPU的主供电    CPU其它的供电都是通过电路转换来的   不同的机 ...

谢谢你,主供电就是通过识别VID产生的,书上就叫VTT 或者VCORE 或者VCCP吧,其他供电就叫VDD吧

网友:
所谓外围供电应该是单独给CPU供电的,核心的话是数据交换之间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