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个元件是什么吗?

楼主(2015-01-01):
上面印着 16 2k 字样
这些小元件 想查个参数都很困难啊。

拆下原件后  测量1和2都是对地短路    上电后 3脚有5.38的电压    在电路上看到一个3.3V的标志引脚  测量发现与1脚是连通的   可能
1脚是输出3.3   (测量对地 只有 4欧姆)这个正常吗?
2 脚是接地
3脚输入 (测量电压5.38)

不知道这个元件是什么参数  也不知道用什么型号可以替换

到哪拆去呢?

请高手们指点    感谢啊

网友:
三端稳压管

网友:
明显的三端稳压管,像是一个3V的稳压管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提供的信息

三端稳压管 我应该怎么去确定 这个元件的电压呢?

网友A:
你看输入有木有6v  输出是否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输入有木有6v  输出是否短路

这个元件已经烧鼓泡了  我是不是把它焊下来 再测量输入端的电压 和 输出端是不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元件已经烧鼓泡了  我是不是把它焊下来 再测量输入端的电压 和 输出端是不是短路?

拆下量输出有木有短路 有就烧鸡看看 没有就换一个稳压器试试 不过一般的三端稳压器中间都是输出脚

网友:
线性三端稳压器

网友C:
板上标注U2表示是集成电路,1、3脚分别接47微法电容,2脚接地表明是三端稳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上标注U2表示是集成电路,1、3脚分别接47微法电容,2脚接地表明是三端稳压器。

感谢 提供的窍门和经验  感觉这样识别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三端稳压器

网友:
TOREX    XC6201P332PR

3.3V sot89 REGULATOR

taobao找

网友:
光看外表看不出,三级管也有这样的。

网友:
不错的,它就是个稳压器。

网友:
三端稳压器,3.3v

网友:
三极管 三极管 三极管  看具体型号 淘宝奥一下

网友(2015-02-03):
三端稳压管和三极管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
sot-89封装的低压差稳压器,用1117-3.3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