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新电源后BIOS出现了奇葩问题

楼主(2015-01-01):
电脑电源坏了,买了一个新的长城电源。可是这下奇怪了。开机时DEL进不了BIOS。。

CMOS电池放电了,内存清理、换插槽,什么都弄过了。就是进不了。键盘灯亮但是没有一个键有效

但一进系统键盘又能用了。。。。我把硬盘拔了,用U盘进PE发现键盘也是不能用。。。

版里的大神兄弟们,你们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吗?拜托了,教教小白一下。。。

感谢看帖的人,

感恩回帖帮助我的人。。。。。谢谢

网友A:
有点奇怪,,,,775主板有的BIOS里面USB是关闭的要开启后   进PE时键盘才能控制   现在戴尔惠普的台式机BIOS看都看不懂    不知道怎么引导    实在不行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奇怪,,,,775主板有的BIOS里面USB是关闭的要开启后   进PE时键盘才能控制   现在戴尔惠普的台式机BI ...

电源出厂就有问题吧 有没有换另一个新电源

网友:
BIOS里要设置

网友C:
这应该与电源无关吧!换个键盘试试。

网友D:
我也遇过,与电源无关,从设BIOS是王道。

网友E:
与电源关系不大,换键盘试试不行的话可能主板还是有问题

网友F:
ps2还是usb接口的?都不行?

网友:
与电源无关,刷一下BIOS吧。

网友:
这与电源扯不上

网友G:
怎么和电源扯上关系了   你把bios跳线 短接到清除coms上10分钟  在看看

网友:
与电源没有关系,换个键盘,不行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出厂就有问题吧 有没有换另一个新电源

就是 没有电源换。。

网友:
现在BIOS里都进不去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与电源无关吧!换个键盘试试。

我也怀疑是键盘的问题,但在家里没键盘。只能拿机子到电脑店里去换个键盘试试了。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过,与电源无关,从设BIOS是王道。

重设BIOS是指重新用编程器刷写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与电源关系不大,换键盘试试不行的话可能主板还是有问题

是的,应该是这样吧,改天拿到电脑店去看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ps2还是usb接口的?都不行?

是USB的接口。没试过PS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和电源扯上关系了   你把bios跳线 短接到清除coms上10分钟  在看看

BIOS怎么跳线??我还听说过?但清楚CMOS都清除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没见过 很奇怪 你再换个电源

网友:
原来可能bios就有毛病,只能换个bios芯片试试了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是不是键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