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190不过保隔

楼主(2015-01-01):
现在该板故障为ACDRV#和DC_IN_G1为19v不正常。 先查5pin  ACDET为3.07v没问题,8pin OVPSET为2.74v正常,10pin vref为3.3v正常,PQ1和PQ21 G-S极无短路,4pin ACDRV#依旧输出19v不正常。接着查, 要使ACDRV#和DC_IN_G1都为低电平,必须AC_OFF_3#和MAIN_DC_SW_OFF#都为高电平,实测MAIN_DC_SW_OFF#为0v不正常,AC_OFF_3#为2.7v不正常,到这里,不知道该怎么分析了,应该先修AC_OFF_3#,可又无从下手,望路过高手支支招..... SR55E MBX-190

网友:
进水的吧,以前修过

网友:
要不你看这个对你有用的

SONY MBX-224 VPC-EA系列 保护隔离分析.rar

网友:
一个一个信号查吧

网友:
ACDET为3.07v高了点吧!

网友:
后极短路了。。。。。

网友:
保护隔离烧了吧

网友:
AC_OFF#为2.7 高电平正常啊

网友:
看看pd18是不是坏了,要不后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