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连电脑时一直显示电缆无连接

楼主(2015-01-01):
宏碁H223HQ 22寸液晶,黑屏故障,改了LED灯组。测试时发现,把VGA电脑拔下来的时候,屏幕一直显示电缆无连接,请检查电缆,屏幕一直点亮,不进入待机状态。

而在VGA电缆连接上时,电脑关机、或者电脑进入休眠,显示器能正常进入待机状态,指示灯变成黄色。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程序吧,但是 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啊,  显示器都是要接主机的啊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吧,三星的不连主机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A:
灯组的on/off状态类型与原机相反

网友:
谢谢回复。我连的是笔记本。如果这个不是问题的话就好。但我的华硕液晶在不连的情况下,就能进入待机。

知道这个显示器如何进入工厂模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组的on/off状态类型与原机相反

这个不敢同意,只要连着主机,电脑休眠或关机了,显示器就能进入待机状态。这时灯组的ENA是0V,而不接VGA时,是3.3V。

网友:
这不是正常吗 有的厂家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敢同意,只要连着主机,电脑休眠或关机了,显示器就能进入待机状态。这时灯组的ENA是0V,而不接VGA ...

断开VGA以后延迟15分钟,试试……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VGA以后延迟15分钟,试试……

等了20分钟没变化。又有一个问题,断开VGA后,显示器喇叭响几秒钟,如果显示器还接着笔记本的耳机的话!

网友C:
显示器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器恢复出厂试试

不知道如何进入工厂设置呢?按网上说的试了,进不去。调整菜单哪里有恢复选项,做了若干次,没有用。我的是宏碁H223HQ

网友:
很多的显示器好像都是这样的  很正常呀  没有什么  可能在你没有修之前  他本来就会这样

网友:
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教诲。第一次给自己修显示器。以前接在台式机上的,没发现。现在接在笔记本测试,才知道,还有这样设计的。

网友:
因为,有一些显示器和电视机能通用,所以有这种情况。

网友:
MCU刷一下。。

网友:
VGA保护二级管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这样设计比较人性化只是楼主以前没有接触过

网友:
不是程序问题,就是存储器的问题。

网友:
鞋先刷个 rom 试试 不行的话换里面的解码芯片

网友:
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 是正常的

网友:
兄弟来点分吧

网友:
问题不大,不刷BIOS了,刷不好再耍出问题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