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5 AMD芯片组 开机不显示求教

楼主(2015-01-01):
E425能通电 偶尔能打开显示  但关机后再开机就不显示 间隔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   不显示时 测得电流跑到1.2~1.3V左右 然后马上就回0.9v左右 画面无显示 求教大家

网友:
amd 南桥看看啊

网友:
觉得有点像BIOS的有问题

网友:
北桥北桥北桥北桥

网友:
有可能是散热问题

网友:
北桥空焊了吧。。。。。。。。

网友:
碰到AMD的机器直接干北桥就对了

网友:
先加焊北桥

网友:
amd焊北桥,应该没问题

网友A:
AMD的桥吧,如今新机型单芯片的也坏得多,直接干桥了或CPU 了,在代工厂就直接换,换不好再看,当然维修店就不能这么做了,先分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桥吧,如今新机型单芯片的也坏得多,直接干桥了或CPU 了,在代工厂就直接换,换不好再看,当然维修店 ...

答对了 就是AMD的芯片组  显卡 桥芯片都做过了。。。无效

网友:
哪位大神有过这种维修案例。。。

网友:
灌胶了的 破机器 看见就烦  应该是北桥问题  讨厌得很

网友:
amd机器先北桥后显卡,在bios

网友:
嗯呢 谢谢 大家 再试试喽。。。

网友:
你们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
查下供电    不显示的时候哪路电压是不是有异常?    关机后 有没有 还有的电压存在

网友:
CPU先换一个看看吧!

网友:
BGA加焊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