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怎样找合适的17寸笔记本改AV电视

楼主(2015-01-01):
一客户是大巴车司机,车载电视坏了。
先是拿到修家电那里修。本来是灯管坏了,修家电的没看到(经我后面检测后猜测的),不断的搞驱动板和高压板。
修家电的那位没有可调电源,直接从驱动板上引2根线到12V电瓶上。(但据客户说的那两根引脚,我看了下不是供电的,是个红外接收的。我晕。)听客户说鼓捣了一天没弄好。
等我接手,看到屏的灯管一角烧坏了(17寸的笔记本屏)。于是拆开屏换掉灯管。
按开关后灯不亮。从驱动板上跳一个3.3V到BL脚,屏背光亮,无显示。
应该是驱动板被上一家给弄坏了。
现在想从网上发一块17寸笔记本屏,再发个带AV输入的驱动板,但不知道屏和驱动板的针脚怎么配对,怕配不好烧屏或不亮。我看了下原屏和驱动板的接线和平时在淘宝上发的驱动板、屏线顺序不对。
不知道哪位高手有经验的,给指点下。
如果能从淘宝上帮忙找下能配套的屏和驱动板就更好了。
求指点!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1krcjja2b49这款最好。我用了20多张。

网友:
买不到原型号的屏?如果坏了屏,那不如换台新的电视了

网友:
购买配件时都会有说明书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