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plm-s2-r10-060809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5-01-01):
你们说这块板子没有内存供电不去修的话,直接飞线飞个1.8V电压过去可以吗

网友:
关键是其它的1.8V电压带不起内存供电呀!

网友A:
所谓pwm供电要的就是稳定的大电流啊..兄弟飞个1.8信号也是1.8v啊管用不

网友:
一个1.8V的电压都修不出来,还混个毛线啊,就那么几个东西

网友:
不可以内存芯片会发出好型号给桥的啊

网友:
那时序就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谓pwm供电要的就是稳定的大电流啊..兄弟飞个1.8信号也是1.8v啊管用不

这个1.8V不能用电阻分压获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8V不能用电阻分压获得

电阻分压在这里是起到调节内存1.8V电压大小作用的,这里也同时连接芯片FB 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pwm供电要的就是稳定的大电流啊..兄弟飞个1.8信号也是1.8v啊管用不

直接飞个1.8V会影响主板上电时序运行。

网友:
不赞成没弄清原理就飞线,能飞厂家早飞了,还要多用那么多的元件。

网友:
这个不能飞,就那几个东西,你琢磨修下好了,我今天修到一片,GA的这个内存供电附件容易鼓电容,还有那个IC,如果没有原型号,用RT9202可代。

网友:
兄弟你什么逻辑呀?如果行用工厂就不用浪费那么多人力和财力研究这个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