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第一台处帖LA-8861P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1-01):
新年新气象!在此祝各位兄弟生意兴隆!MM多多!修“鸡”多多!!!!

好久没有发帖了
今天来了一块发来的板子,是三星的la-8861p的板号独显机子!上电电流卡在0.8左右,典型的不跑码,先上图

按照常规,认真观察主板,暂时没有发现异样,打所有的对地值,非常的正常!
上电测电压,只有集显电感没有电压!说明没有正常跑码,6系列以后的要有集显供电就要跑码正常,所以马上请出示波器,测smb总线
没有任何动作,再住前测lpc_frame#也没有任何动作,看电流就卡在0.8左右,在测内存的复位脚,已经有1.5V了,说明drampwrok应该
已经抬高了,实测UC1的2、4脚电压正常
再测平台复位也是标准的电压值,顺便也测了下cpu的复位电压,也是正常的
既然正常了,哪就再测测一些总线的阻值了,把能测得到的总线对地值也全打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问题啊!!!
再看看架构!这个机子的EC是自带程序的了,两个BIOS全挂在南桥下,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呢,本想刷个程序试试,谁知论坛里没有找到!只好
放弃了,那就用波波抓下bios的波形看看,这一抓抓出问题来了。
1、2、5脚都有波形,唯独6脚没有波形,立马断电打值,6脚 的对地为700左右,其他1、2、5脚
都是500多!典型的有开路的问题,跑下线,原来是上家动了手脚,我去!!把电阻的位置移了
上家把电阻移到了红色框里,所以造成了不跑码,我把它移了回来,机子就亮了
再来两张抓波的图
SMBUS
EDID
最后一张亮机图

如有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指点!谢谢观看!!!!!!
附上程序 la-8861p

网友A:
LZ一开始没发现这是二修机子啊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一开始没发现这是二修机子啊

没有啊,没有明显的痕迹

网友:
楼主技艺高超呀,上家作的手脚不疼不痒的!

网友:
VH3 还是VH4的BIOS啊

网友B:
你的机型是什么型号?

hyy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型是什么型号?

人家只发单板来

网友:
你的BIOS 是VH3 的还是VH4的?

网友:
好吧,一搬被别人动过的板子维修也只能看运气

网友:
做手脚的机子不仔细的话还真不好修

网友:
能把 VH4 BIOS发上来就好了

网友:
不是两个BIOS吗?怎么只上传了一个?

网友:
我下载了BIOS 好了 谢谢

网友:
也就是说上家故意搞破坏的,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这问题会整死人的,楼主牛啊。

网友:
楼主技术高呀,这样的问题查得如此轻松

网友:
没有集显供电有两种故障 一就是不跑码,二是不过内存,主要看厂家的设计,LZ写得思路有点乱,不过给我很大收获

网友:
神舟售后神舟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