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维修 破板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5-01-01):
呵呵。我是拿老板子来水下载分的??
直接开始~~~

此板子型号。。直接上图

故障:不触发

测待机、排针、跳帽、晶振均正常。。。

测到待机好信号。。发现不正常。。  直接上图

电压被拉低了?  好吧。先测下阻值。继续上图

阻值不对?   短了?  对的。   直接拆掉IO再测。。继续上图

拆掉IO后阻值正常。看来是这边拉低了。   直接把IO干上去

作为一个细心的你。是应该换后再测下这里的阻值的
直接插电 ,一点排针。。直接触发了。
好的。。哟西。    不触发解决了。   直接测VDDA    上图

VDDA电压正常。   OK。  直接上U    跑码了
再上内存硬盘。。    亮机了

至于为什么我只测了VDDA就直接上U了。   相信很多人都懂的。。

毫无技术含量。此板子修复到此结束。。

网友:
待机好应该是rsmrst#吧。

网友A:
楼主,电源盒上的是什么表…?

网友:
是啊  楼主  你的电源是带数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源盒上的是什么表…?

好像是一张贴纸吧,写着 七彩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源盒上的是什么表…?

你在意的地方。   很高明。    ,   。。我都从来没看到那贴纸。

网友A:
哈哈,没看清原来是一个纸帖,还以为是电压或是电流表呢。

网友B:
不值细看,真以为是什么数显的。

网友:
看看长知识了

网友:
很好的技术贴怎么说没技术含量呢

网友C:
VDDA  高 会烧U 所以测

网友: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很久都没修了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D:
为什么vdda有了就可以直接上? 我也修了张不触发的板,修好后vdda也出来了,可是cpu供电不出来呢.

网友E:
修得很不错,典型的不开机维修案例。可惜分用完了,不然给楼主加分的。

网友F:
老是说很多人都懂,就我不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看清原来是一个纸帖,还以为是电压或是电流表呢。

维修用。  谁会用那种耍高端的东西。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值细看,真以为是什么数显的。

那么高端的东西用来维修台式机 。  咱用不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DDA  高 会烧U 所以测

是的。                所以才说。  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vdda有了就可以直接上? 我也修了张不触发的板,修好后vdda也出来了,可是cpu供电不出来呢.

呵呵。  等你修多了  , 就知道了。  没必要被时序理论束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得很不错,典型的不开机维修案例。可惜分用完了,不然给楼主加分的。

明天再加

网友:
一般般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是说很多人都懂,就我不懂吗

你也懂的。   你在用。  可能是你不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