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OCKET AM2的主板上,VID0-VID5多大才算正常呢

楼主(2015-01-01):
我有各主板不开机,测试VID0-VID5分别为2.08 2.08 2.43 2.42 2.42 ,多少才是正常的呢,电源管理芯片为ISL6566CR

网友A:
应该有高有底才对呀!!!全是高肯定有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高有底才对呀!!!全是高肯定有问题呀!!

cpu输出的VID有问题,请问是哪的问题呢?底座的问题?假负载上能量出VID吗?我在网上订了几个假负载,后天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输出的VID有问题,请问是哪的问题呢?底座的问题?假负载上能量出VID吗?我在网上订了几个假负载,后 ...

在电源管理芯片的VID引脚直接测!!!有高低组合即可   就是说不要全高或者全低就今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