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 6200TC SUPPORE 256MB DDR TV 到低是什么垃圾显卡

楼主(2015-01-01):
GF 6200TC SUPPORE 256MB DDR TV,装了N个,不管装什么版本的都蓝屏死机!
电脑里查到的是GeForce 6200 TurboCache (NV44)256,
以为是电容不行,全部换了也是一样,难道系统要装SP2的才行?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驱哪里有下?感激不尽!
这里也有位兄弟遇到同样的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86486-1-1.html

网友A:
换啊 这显卡还修个什么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啊 这显卡还修个什么劲

问题是客户拿来装系统的,说显卡坏了,说不过去啊。

网友:
用驱动精灵下到的,安装过程中你不要选择快速,选择自定义,把3D,音频驱动什么的都勾掉,只保留主程序就OK,我遇到过。

网友:
太低端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