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802A下的驱动芯片BD-代换BD=成功

楼主(2015-01-01):
修到一G31主板无cpu供电的,CPU电源管理是RT8802A,驱动芯片是BD=,查8802条件正常,驱动芯片条件正常不工作确定BD=损坏,最后没找到BD=,找到一个BD-也没有查到能不能代换,就只能换上试试了,更换后CPU供电直接出来,主板修复。

网友:
可能功能有少许的不同

网友:
同型号可以代换。

网友:
前面字母相同就可以代,卖芯片的人跟我说的,。。试过几次,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