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通用驱动板的跳线

楼主(2015-01-01):
刚好有一块笔记本14寸的LCD屏和一个通用驱动板、单灯管的高压板,想改一个外接的显示器出来,

但接好之后白屏,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怎样跳线的,看了一下驱动板后面的跳线说明,看不懂,想请各位大神指教下。

网友:
我标注的是 A B C D E F G ,它们对应相应的一对插针,,

网友:
有对应白色圆点的,表明要加跳帽,为了把这一对插针短接

网友:
如果使用1366X768 单8的屏,,,应当把B加上跳帽
        使用1366X768 双6的屏,,,应当把C加上跳帽

其它以此类推,,,,,

网友:
单8的屏和双6的屏如何区分,我用的是笔记本14寸LCD的屏,这个是单8的还是双6的?

网友:
我这个驱动板该如何跳?

网友:
板子背面有印刷的。自己看好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跳好没有。我的也有片笔记本的屏。但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查好分辨率调对就行了

网友:
我根据板后面的提示跳过很多的脚,但都还是白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屏是好的。

网友:
电压跳了吗?没调是不是高了把屏烧了?

网友:
跳3.3v的吧

网友:
你屏供电都没插跳线,肯定白屏咯

网友:
分辨率是1366X768,你把跳线跳在C上试试,屏供电的跳线应该跳在3.3V吧

网友:
屏5V和3.3那个地方的跑线冒怎么不见了

网友:
屏供电的也跳过,还是白屏,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网友:
141LCD屏吗?3.3V单6,1280*800。没单6屏线可用双6线。不可用单8双8线尝试。切记把屏供电跳线调到3.3。

网友:
你用的屏线好像不对,是双8的屏线

网友:
查查看是不是屏挂了吧,

网友:
单8和双8怎样区别?

网友:
我已换过几个屏试过,还是屏。

网友:
这是设置分辨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