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板号DAOGC5MB8F0

楼主(2015-01-01):
摔坏的机器。。。待机0.02A左右,开关后电流1.2   测主板各个电感 均有电压。到cpu的电阻量pltrst# 3.3V 应该正常,因为没有示波器,没的编程器,无法刷BIOS。怎么办呢?

网友:
是不是显卡

网友:
摔过的机器很有可能桥下面摔掉点了  楼主什么都没有  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可能桥摔坏了或摔来掉点了。要BGA才行。

网友:
插插内存  吹吹显卡桥

网友:
这样还是给别人修吧,要么把设备弄回来

网友:
到网上查啊

网友:
北桥或者显卡吧!

网友:
很可能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显卡或桥BGA掉点

网友:
楼主  不设备是不行的啊!  还是给别人修吧!

网友:
你这样还修电脑啊

网友:
没的搞的了。。搞不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

网友:
先桥 显卡  bga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