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能正常显示,但有粗的线条,这种显示器花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01):
有个显示器,客户拿来,厂家不保修了,是不通电,原以为是小问题,打开查了下,电源板是好的,换驱动板OK。正暗暗高兴呢,想不到一接上主机傻眼了,原来是花屏的,但这种花屏比较少见,它也能相对清楚的显示出图像,只不过仔细看起来,感觉有比较明显的线条,应该是竖的细细的线条,用专用的测试仪试过了,确定是屏的问题,请问这是哪个部份出问题了

网友:
换驱动板?估计是软件问题,重写下试试

网友:
屏线接口用酒精处理下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别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还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A:
绝对不是驱动板问题,那个原装的坏板已经修好了,还是一样的,再一个的话用显示屏测试仪测过了也是一样的,确定是屏出问题了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了,呵呵,排线有没有换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是驱动板问题,那个原装的坏板已经修好了,还是一样的,再一个的话用显示屏测试仪测过了也是一样的, ...

像这种问题我修到的一般都是驱动板这边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那还真的没有修过,换屏线不好那就换屏了....

网友:
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是逻辑板问题,TCON芯片

网友:
如果是LG屏就节哀吧。。

网友:
如果确定是屏的问题。测一下信号的阻值,一般都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找通用驱动板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用通用板试啊。

网友:
一般是屏线,先换屏线试试,不行就加焊逻辑板主芯片,再不行就换主芯片,主要就是说这几种方法

网友:
三星显示器这个现象多,我也没修好,楼主修好告诉下

网友:
我都遇到好多台这种了,还有的是一边这样,直接报废

网友:
把程序重新刷一下

网友:
行场信号问题吧,是不是弄烧了

网友:
用驱动板点屏确定故障

网友:
哪个厂家的屏?会不是屏主芯片?

网友:
本人认为是只有双位的屏上才会出这种问题,属于双通道少了一个,一般是屏线或者TCON芯片造成的。

网友:
九成以上是逻辑板有问题,不过小屏的逻辑板和屏是一体的,需要拆屏维修 重点检测接触不良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能修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