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6 H55芯片组主板奇葩故障。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5-01-01):
首先先给来看贴的跪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如何判断这个故障了。自己对硬件很了解,但是对硬件故障是一窍不通。

症状:
1156的主板,型号是华硕H55M-EVO ,i5 760cpu,超了频。关机,断开电源,半个月后插上电源,开机,无反应。
主板有个通电指示灯亮了,但是短接开机跳线后不跑码,风扇不转,诊断卡完全不亮。

当初以为是主板问题。换了个七彩虹h55m x7主板。结果是通电,开机,停在b2上。重启后跑码c1,b2,停在b2上。据悉是内存不兼容。换内存,依旧,换了2g 4g 各个牌子各种内存均卡在b2上。

无奈全去掉内存和显卡,开机跑码测试,依旧b2.去掉散热器后发现cpu不发热。

纯小白,当地电脑商家说cpu和主板都烧了。但是我百度后有说cpu没事需要刷bios解决内存不兼容的问题。

跪求有经验的大神给指个路子。主板和cpu有无救活可能性。
另外华硕那个板子有没有修理的可能性,因为这块板子是matx板型里供电规格最好的一个主板了,淘宝已经买不到了。本人纯粹收藏用。

网友A:
你的CPU不是已经换板试过了吗,那说明CPU应当是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CPU不是已经换板试过了吗,那说明CPU应当是挂了,,,

主要我查了b2通电自检完成准备进入操作系统引导。 商家说是b2代表内存过不了,cpu烧了。我混乱了,所以来问问。

网友B:
750的U还超频,热得不行啊,估计已经烧了

网友:
换好的主板不行的话,就是CPU坏了吧。

网友:
内存控制器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750的U还超频,热得不行啊,估计已经烧了

散热没事。因为我知道760发热大,买了大霜塔压制。不过现在看来就是cpu彻底没戏了。

网友:
也就是说cpu烧了么?i5的内存控制器应该再在cpu内部吧?

网友C:
板也换过,内存也换过,只差U没换过试试了吧?也换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也换过,内存也换过,只差U没换过试试了吧?也换试一下吧。。。

没多余的cpu,我是个人玩家,现在只有当作主板和cpu烧毁的方式来处理了,主板丢给讯维。cpu留着去掉钎焊取硅板。新的cpu还没买,打算连带内存一起换了重新组建一套。

网友:
新板故障不太好搞

网友:
应该是U挂了,因为内存是由CPU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