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50R5J暗屏维修

楼主(2015-01-02):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450R5J,客户同学说才买两个月,屏有时亮有时暗而且还要闪。我叫他去保他说在学校附近的电脑店拆了机了,保不了,据说是屏的问题。谈好价钱直接拆屏,郁闷的是这个屏没有螺丝,看来只有霸王硬开壳了,全部撬开完了杯具了,卡扣断完了。不知道大大们是怎么拆的。
       拆是拆开了,傻眼了, 本来预计故障点不是背光驱动板就是灯条坏了,但是好像就只有看到一个屏接口,升压板都去哪儿啦。原谅我是第一次碰上这种屏
,屏是AUO的B156XW04 V.6.撕开”请勿触碰“发现了逻辑条加升压条(太窄了,只能叫条了) 。测了一下LED灯条供电23V稳定,也不知道23V是不是低了,找一块升压板来试灯条也找不到,但是找到一块爆了的14寸屏,嘿嘿,试不到驱动板还可以试灯条啥,看了下灯条接口是一样的直接插上就亮了而且不闪 顺带测了下灯条供电波形,下面这个是坏灯条的波形 是不是可以直接测这个判断是不是灯条的问题呢?新手发贴,大侠勿喷,谢谢。

      最后和客户同学沟通了一下同意直接换屏,换了后再拆拆看灯条可不可以搞。

网友A:
你好像头一次拆笔记本AB壳,是吧?之前拆过显示器?

网友B:
你的示波器是何等神物?

网友:
波很有特点,hh

网友:
维修新手 没看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示波器是何等神物?

呵呵, 大块头啊。没见过

网友:
超薄屏看来只有换整个部分了.

网友:
修暗屏还要用示波器啊

网友:
XUEXILE学习了 以后我会努力

网友:
你还挺厉害的啊

网友:
楼主最后是换屏了还是修好了?

网友:
l楼主已经测出问题所在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太明白,最终是换灯条好的,还是怎么维修的呢?

网友C:
主板屏接口  有个三极管不稳定也会这样  我以前修过一台

网友:
升压模块坏的较多

网友:
最后说的不清楚,是换灯条好的吧

网友:
这种灯条不好换的吧里面有胶、厚的led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头一次拆笔记本AB壳,是吧?之前拆过显示器?

拆过的啊,这个没有螺丝全卡扣的是头一回,问题是怎样拆不断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示波器是何等神物?

横河DL1520CL,就是采样率只有200M这个感觉有点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屏接口  有个三极管不稳定也会这样  我以前修过一台

那个会最终表现在灯条供电上面吧

网友:
怎么装回去 啊。扣断了

网友:
这种问题可以研究  但是给客户直接换屏  还是最明智的

网友:
楼主超薄的瓶怎么换灯条啊,还望赐教、我都直接换屏的

网友:
直接换一个屏了

网友D:
升压模块有两个电容容易不良

网友:
直接换屏就OK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升压模块有两个电容容易不良

我开始也以为是那两只电容有问题,并了一只50V47UF的电容上去后电压到是干净了,但故障不变,用好灯条试的时候拆了加的电容输出还是干净。

网友:
需要技巧拆

网友:
幸好还能装回去,基本看不出来

网友E:
神器啊~~这个示波器好用不?与众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器啊~~这个示波器好用不?与众不同

好用,反应也快,就是太老了,里面有很多集成块都是奥利奥那种两块中间夹一块的。还有带针的BGA芯片

网友:
这个本本好新呢, 楼主很是厉害。学习学习

网友:
换个灯管就行了?太厉害了吧

网友F:
你的
示波器好用吗 请问楼主啥牌子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
示波器好用吗 请问楼主啥牌子呀

2M存储,200M实时采样,20G等效采样,四通道输入,模拟带宽150M,横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