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系统 360提示木马病毒

楼主(2015-01-02):
最近XP系统 刚装上 360就提示木马病毒 按提示操作 查呀 杀呀的 信任呀 什么都按提示操作 就是个 提示 碰到的 老机器了 除了 换系统版本以外 还有什么巧妙的办法 高手支招吧!

网友:
有一些病毒文件是要用手工才能清除的。你的安装盘(比如U盘)是否也感染了病毒。搞维修的人员用的应用软件360也当病毒(比如密码破解,点位图软件),可以不理会。最好的办法是先做全盘查杀病毒,这样也好甄别是在哪个环节感染的病毒,好针对性的处理。

网友:
把360卸掉

网友:
直接把数字干掉……

网友A:
除非你不在乎你的账号密码被盗。

网友:
不用360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不在乎你的账号密码被盗。

我用的XP系统,什么360 、电脑管家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我从没用过。也没见出什么事,不要大题小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不在乎你的账号密码被盗。

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不点色情页面,碰到下载自己想要的软件,却链接到不熟悉的exe文件不下载,感觉电脑中毒变慢就用大蜘蛛单机版杀毒,如果大蜘蛛过期了就用还魂大法继续使用,如果大蜘蛛杀毒没用就克隆大法侍候,我从不安装杀毒软件,但用了个autorun病毒防火墙设置成开机启动来防U盘自启动病毒,因为见过很多装了360之类杀毒软件的电脑都中毒的。

网友:
误报的份大,360就是这样的,你自己看看是什么东西应该可以分辨是不是病毒的

网友:
不排除你的U盘感染 电脑的可能,但也有可能是误报,我平时自己用的批处理、注册表等文件36喜欢误报,烦,我很少用36,你看是哪些类型的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