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
求助

楼主(2015-01-02):
修显示器al2080w,无背光,拆出电源高压板.量14伏,和5伏都输出5伏,5伏电感和14伏电感通了。找到一稳压二极管,击穿了,该管连在5伏和14伏之间。在料板上找了同位置的二极管代换。刚换上就击穿,量14伏竟然达到37伏!量5伏,5.2伏正常。换431和光偶。不工作了。无奈换回。换变压器,找不到同型号的,找到一接近的型号,换上不工作。各位同行帮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有原理图吗?没原理图不好分析。

网友:
有图有真相,上个照片。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稳压管问题,你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5V跟14V输出,如果是就装个9V的稳压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原理图吗?没原理图不好分析。

在论坛里下了原理图但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稳压管问题,你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5V跟14V输出,如果是就装个9V的稳压管试一下,。。

是的,板接口处标明了是+14伏。可就是输出36伏的稳定电压,我找了个也是接在14伏和5伏之间的稳压管,这应该是同位置代换,开机就烧了。

网友D:
稳压管不装。你测测各路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稳压管问题,你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5V跟14V输出,如果是就装个9V的稳压管试一下,。。

你的意思用9伏稳压管,把36伏调到14伏,这可能吗?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掉高压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不装。你测测各路电压是多少。

忘了,37伏是在没装稳压二极管时量的。不装稳压二极管量:5伏电感是5.2伏,14伏电感:36.8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板接口处标明了是+14伏。可就是输出36伏的稳定电压,我找了个也是接在14伏和5伏之间的稳压管,这应 ...

滤波电容几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板接口处标明了是+14伏。可就是输出36伏的稳定电压,我找了个也是接在14伏和5伏之间的稳压管,这应 ...

滤波电容25伏

网友:
见鬼,前天刚改了板,又来了一台显示器。 .上次是5伏正常,14伏超压到37伏,今天修到它弟弟:14伏正常稳定,5伏在3伏到4伏之间跳变。电压要不正常都不正常,怎么一路正常,一路不正常啊?都用一个变压器变出来的。外星人给我捣乱吗?

网友:
去淘宝买个原装板嘛  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