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大写灯和数字灯循环闪四下

楼主(2015-01-02):
修了个CQ40 ,很是蛋疼。客户送机说不亮机,因为忙,看是CQ40也没问什么,以为又是显卡呗 。下午上电开机,过会数字灯和大写灯四下四下的闪,没想什么果断拆机重做显卡,装上主板上电亮机,接下来就都装好了,上电还是闪四下,有点沮丧的看着它,咦,过了很久居然亮了,但是档机不动了。想是北桥虚焊,于是又拆机重做北桥,上电正常亮机,松了口气。都装好了开机还是四下四下的闪。脏话,于是静下来想,应该是杀错了,既然过好久能亮机,说明显卡应该没问题呀。为什么呢?想起做完了都能亮机,都是装好了闪四下过好久能亮机的,难道是外设的问题?于是拔掉光驱硬盘网卡,果然正常亮机,晕。那就一个一个的装回去看看吧。装到硬盘不亮机了闪四下,于是马上拿过来试机硬盘装上,正常亮机,又是脏话,还是头回见到这样的,不按套路出牌呀。于是马上又跟客户请示说硬盘也坏了,客户倒是痛快说换吧。拆开硬盘架才看见,原来硬盘泡水了。
看来真是粗心呀,应该先问问客户怎么坏的就好了,也不至于忙了半天还都是错杀。
硬盘坏了居然先报警再亮机,一般都是先亮机然后档LOGO的嘛,惠普真是奇葩。

网友:
楼主,这个CQ40,就应该加焊北桥 显卡,防止空焊返修

网友:
不插内存看闪几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先简单后复杂,四灯不要第一想到显卡

网友:
cpu 或者 北桥

网友:
是AMD还是INTEL呀

网友:
修板子跟大夫看病差不多,望、闻、问、切。

网友:
这个是有点蛋疼

网友:
现象
误导你了

网友:
有些机器难免会考虑到通病,但现象表现不同

网友:
硬盘坏了啊 呵呵

网友:
经验害死人呀,维修还是要按套路来

网友:
第一次装机后出问题,就应该惯于怀疑外设。

网友:
最后能搞好就好,但有时却是通病机害死人啊

网友:
这机器北桥坏的

网友:
佩服楼主上来就干显卡 干北桥的精神  看来楼主的BGA功夫以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

网友:
顾客,够坑的

网友:
没搞清楚情况就开干?

网友:
北桥出问题多,修好了也爱坏啊

网友:
很多时候是心急导致很多误判

网友:
呵呵,一次收了两次钱,不错,好咋那个客户也好相量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这机器

网友:
这机毛病很多的,唉HP

网友:
CQ 40这些机器北桥坏的多

网友:
四下多数是显卡。。

网友:
一般拆掉外设后还要光板试下机器,看电流走向的。

网友:
这样了,能用多久呀。

网友:
教训呀,看来维修需要按部就班

网友:
硬盘坏不跑码 也不是太奇怪

网友:
硬盘坏了....

网友:
呵呵 就当给打预防针

网友:
你的BGA焊得好好

网友:
这个情况到是少见呀

网友:
北桥空焊的情况最大

网友:
有时候都是想不到的故障,

网友:
搞维修什么情况都能碰到

网友:
心急不成,维修是个细

网友:
是不是按了开关等半天才来嘛=。=

网友:
hpcq40硬盘引起的不亮机的确少见啊,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嗯,要注意了,下次一定要裸板点一下

网友:
硬盘坏了,下次注意了

网友:
cq40的机器BIOSS程序容易坏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一次惠普CQ40硬盘坏导致不亮机,以后要多试试

网友:
下次真的要问你清楚,不然要走不少弯路,学习了

网友:
太好了 遇到这种问题太多次都不知道怎么弄 终于解决了

网友:
很多机器现在一样 但是问题不一样呢 所以也不能总是按通病来修了

网友:
这个现象把楼主误导了

网友:
这个CQ40,就应该加焊北桥 显卡,防止空焊返修

网友:
不插内存看闪几下就知道了 这个中上来就干就是乔功啊

网友:
说问一句话。就省不少
功夫了。。。

网友:
楼主很喜欢干BGA啊 手工不错 进水的机子修好都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

网友:
有时候会被经验误导的

网友:
修不显得一般就是AMD修北桥,INTEL修显卡

网友:
通病害的啊,不能上来就干通病

网友:
通病经验,误杀

网友:
修好就是真本事,搞维修的谁没走过弯路呀!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硬盘导致这样的不多啊

网友:
  HP  CQ40?   修过一台   好像是桥的问题    华话说记得好像是二合一的桥吧

网友:
显卡没坏算好了,不然要哭了

网友:
楼主修机都不拆完 裸板试一下的吗?

网友:
灯闪四下,故障会很多,还有挡AF的

网友:
干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