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超级本时显时不显修复

楼主(2015-01-02):
此本无进水,无摔过。不显时裸板电流为1.24A,反复重启。
1,不显时测各路供电均输出正常。
显卡供电:1.0VGS,1.5VGS,1.8VGS,3VGS,VGA_CORE电压均有输出。但是VGA_CORE电压为1.14V。此显卡VGA_CORE电压看PDF供电表输出为0.9V。从显卡供电来看VGA_CORE这组电压不正常,此电压显卡正常工作时输出为0.9V,这里时测不显示为1.14V。查看显卡VGA_CORE供电IC为TPS51518,此IC8,9脚为电压输出组合控制脚,显卡工作状态正常时输出两高电平3.3V信号给显卡供电ICTPS51518从而输出与其显卡型号匹配的电压。
2,分析问题自然出在显卡这里,测显卡各供电除VGA_CORE不正常外其它供电均正常,复位正常,自身时钟正正常,从FCH送显卡100M时钟CLK_PCIE_VGA正常。工作条件都正常,另外就是VGA_SMB_DA2_R,VGA_SMB_CK2_R这两个总线信号。此信号没有测波形,电压为3.3V。加焊显卡无效,刷BIOS后此问题修复。分析为BIOS内部显卡初始化部分代码损坏或丢失,至使没有正确初始化显卡,从而显卡没有输出GPU_VID0,GPU_VID1两个信号(TPS51518,8脚,9脚)两信号为零时VGA_CORE电压为1.14V.
最后没有验证显卡的总线波形正常与否。

IDEAPAD S405.rar

附BIOS LA-9001P

网友:
还好没有走 弯路

网友:
分析很专业,显卡工作条件一个都不漏!

网友:
这个机还没遇到,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自学的啊?分析这么专业

网友A:
bios程序损坏怎么会有时正常?VGA_CORE为1.14V时 有没有测量波形是否正常。怎么感觉是供电滤波不良。希望楼主跟进是不是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程序损坏怎么会有时正常?VGA_CORE为1.14V时 有没有测量波形是否正常。怎么感觉是供电滤波不良。希望楼 ...

此机刷完BIOS后,已经试过一天反复开关机试过,没问题。此前是偶尔能起几次,不显时反复开关机5次8次都不显

网友:
这个VID 是哪里来的 呢 PCH吗

网友:
楼主技术牛B啊,分析的有理有据

网友:
楼主分析的给力  清楚

网友:
楼主 APU的时序,特别是,FCH 跟显卡通讯这块分析的不错 点赞了啊

网友:
楼主的理论确实不错,显卡供电这块都非常了解!

网友:
太高了都修到这种地步的人很少啊。、

网友:
VID 是显卡发出来的吧

网友:
理论与实践结合    很不错   加分了  多多发贴

网友:
楼主 经验丰富啊  像楼主学习  还好没有走 弯路

网友:
好东西,mark一下以备学习

网友:
理论很强大

网友:
有理由据,大师级人物。

网友:
楼主的理论很丰富啊

网友:
楼主是信号级维修,强!

网友B:
分析打详细,给你加分了。
芯盛电脑维修
发贴只是大略的说了一下,实际维修时检测的信号比这要多。
详情

网友:
还好没换显卡,能想到刷程序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打详细,给你加分了。
发贴只是大略的说了一下,实际维修时检测的信号比这要多。

网友:
朋友啊!我也遇到了一台 。
时显,时不显示。跟你一样加焊了显卡问题依旧,但是我刷了你这个BIOS,问题还是依旧。
搞不懂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双显卡,应该不是独显吧

网友:
经验丰富啊 像楼主学习 好你像没有走 弯路

网友:
刷BIOS OK了吗

网友:
来自: 山东日照
学习中........

网友(2015-02-08):
一直很纳闷 为何bios会丢失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