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716F-S问题,小白请大哥些指点下

楼主(2015-01-02):
R232靠近IO一侧有5V电压,但测IO67脚只有0.33V,67脚对地阻值200多,67脚到R232靠IO一端居然有1K的阻值。请问是不是IO挂了??

网友:
到R232的两段全量下。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断线了

还有一脚也是5V_STBY供电,情况跟这个一样

网友B:
这有三种故障,一、电阻坏,二、IO脚断线,三、IO坏。

网友:
拆掉IO测量测量

网友:
同意楼上,拆掉IO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有三种故障,一、电阻坏,二、IO脚断线,三、IO坏。

说的很有道理,这里IO脚断线应该是67脚本身与R232电阻一端出现开路造成的。

网友:
IO坏啊!!怎么感觉换这个IO很少!!

网友:
这个最好参照图纸细查

网友:
是不是中间断线了

网友:
既然“67脚到R232靠IO一端居然有1K的阻值” ,那应该是中间有断线吧,一般在线量出来只有阻值小 阻值大了肯定线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