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5S/p43S VER:7.00的板子

楼主(2015-01-02):
开机跑马E0 ,测量内存供电1.8V 负载供电0.9V spd供电3.3V 基准电压0.9V 取下CPU发现发现有断针 奇怪的是它针是很久前短的 一直可以正常使用
cpu

网友:
换个U试,查一下那根针的作用是什么 。

网友:
跑线路,看针是去哪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CPU发现有断针 ?皇冠0088

网友:
很久以前断的,,可以正常工作,那针可能是空脚,,,你先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你只是测了供电,,没测总线,,时钟!!

网友:
看看断的是哪一个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