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70内屏不显,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楼主(2015-01-02):
(无正文)

网友:
很可能是屏问题,先刷BIOS试试,检查屏的EDID,最后才考虑显卡

网友:
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查一下屏接口 的条件吧  不要这么冲动的去干桥和显卡

网友:
这种情况  最基本的先换个屏看看 不行再考虑别的

网友:
按2下大小写切换键看看有没有反映。

网友:
查下屏的工作条件,或换个屏试试

网友A:
先换屏,最后考虑显卡。

网友:
内屏是灰屏没字还是很一点反应都没呢?

网友:
显卡最后动吧,先排除屏线,再看看接屏线接口处工作电压,数据信号,接着看看独显的一些信号,最后动显卡吧

网友:
显卡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最后考虑显卡。

能告诉你跟显卡没有关系么  ?  不要一不显示就教干显卡!!!

网友:
我碰到过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的,加焊显卡亮机了。外屏和内屏的工作方式相似,但是不一样。

网友:
先排除屏线

网友:
多谢楼上所有师傅,搞定了,是EC虚焊了,加焊EC亮机显示。

网友:
EC虚焊一般很少见吧,EC本身又不发热的,怎么会虚焊呢,我修了几年也没发现EC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