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小辣椒让静电干了 求大神几点

楼主(2015-01-02):
求助 小辣椒la-m1.由于工作场所静电较大
手机
放口袋里 接触接地的铁门时身体通过手机向铁门放电 手机只震动。拔下电池再安回去直接开机 有开机画面 随后黑屏 间歇震动 无显示。 因自动开机所以反复试也进步了工厂模式。 是CPU拜拜了吗?要是CPU拜拜了 怎么还能出现开机LOGO画面!!!小白求大神指点
手机

网友:
很可能功率放大芯片烧了

网友:
字库坏也有可能

网友:
我怀疑是你手机开机键部分的TVS管(防静电的)被静电击穿,导致PWR信号不正常,才会自动开机,你最好先排除是不是防静电的TVS管挂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