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iTunes恢复和备份iPhone数据

楼主(2015-01-02):
方法一:利用iTunes备份和还原

此种方法是备份最完全、操作是最简单的方法,建议小白使用。
可以备份音乐、照片、应用(含应用数据,比如游戏存档)、通讯录、短信、备忘录、邮件或者其他系统设置等等。

备份过程:

1、电脑上下载并安装最新版的iTunes。

2、首先将iPhone通过数据线与电脑连接,并打开iTunes。

3、先点击iTunes左上角的“电话”图标,就切换到手机的界面,然后点击“立即备份”即可。

如果有弹出下面的提示,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备份或者不备份,我一般情况下不选择备份,因为恢复的时候慢,而且占用硬盘空间,如果有单机游戏,需要备份存档的情况,建议选择备份应用文件。

备份过程完成后,请打开 iTunes“偏好设置”并选择“设备”标签,即可看到已经备份好的系统文件。

还原过程:

1、将iPhone通过数据线与电脑连接,并打开iTunes。

2、先点击iTunes左上角的“电话”图标,切换到手机的界面,然后点击“恢复备份”。

如果开启了“查找我的iPhone”功能,必须去设置-iCloud里,手动关闭此功能,然后才可以继续恢复过程。

3、选择不同的备份文件,然后点“恢复”按钮即可完成恢复过程(有些网友的iTunes每次连接iPhone会自动备份,这种情况下,系统备份列表中会默认选择最新的,一定要点击下下图中得按钮,选择你想要的系统备份文件)。

方法二:利用iCloud备份和还原

备份过程:

iCloud会在使用iOS5或更高版本的设备上自动备份你选择的数据,例如下图:

在iPhone上,设置>iCloud中登陆你的账号并打开所需要备份的选项,只要您的设备处于以下状态,每天就会运行备份:

(1)通过Wi-Fi连接到互联网
(2)连接到电源
(3)锁定屏幕

还原过程:

在iPhone刷机或者购买新机激活的时候,会出现如下提示界面,然后选择从iCloud云备份恢复即可。

网友:
讲的很好,苹果手机不太熟悉,下次碰到了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