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CQ43内置外置声音不正常

楼主(2015-01-02):
如题,HP CQ43内置外置声音不正常,破音。1.更换驱动,依旧;2.更换系统,依旧。怀疑声卡及其外围电容,有碰到过的维友吗?

网友:
内置扬声器与外接耳机声音均不正常,破声。软件方面排除,不知道是音频电路外围还是声卡故障。望赐教

网友A:
先找个声卡芯片换上试试呗!

网友:
试试更换声卡芯片

网友B:
换耦合电容试下先

网友C:
以前遇到过驱动不对 导致声音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驱动不对 导致声音不行

也遇到过驱动问题导致的声音问题,不过这次肯定不是

网友:
换声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遇到过驱动问题导致的声音问题,不过这次肯定不是

那就不知道了 反正HP本本有些驱动不匹配就问题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耦合电容试下先

遇到过耦合电容出现此故障吗

网友:
换个声卡看看

网友:
  查查声卡工作条件对了每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了,就换声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声卡芯片换上试试呗!

你有碰到过声卡问题出现该故障吗?

网友:
你有碰到过声卡问题出现该故障吗?不然白折腾没意思。

网友:
你有碰到过声卡问题出现该故障吗?不然白折腾没意思。不然,声音不正常就换声卡现的鲁莽哦。

网友:
碰到过声卡故障,出现内外声音都不正常的吗?

网友:
换声卡芯片

网友:
喇叭没有事?

网友:
播放的时候,看下声卡输出声音的波形和电源波形,如果播放后,电源不稳定,那就导致破音等等

网友:
你有没有看内容啊,内外声音都不正常

网友:
参考了维友getpower的文章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36218-1-1.html,查VDDA+波形正常,顺便周边滤波电容也打了下未发现异常。内置扬声器与外接二姐发出的声音均好像喇叭破了,或者像播放音质极度差的音源,声卡芯片为ALC270。请问下各位网友有遇到过这样的像故障吗?已经排除:驱动和系统及扬声器。

网友:
请问你有喷到过此声音故障为声卡芯片坏的吗?

网友:
驱动没装对吧

网友:
应该是声卡的故障

网友:
你换声卡芯片排除了呀,还怕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碰到过声卡问题出现该故障吗?

有!你都排除驱动的问题了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