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619进水自动充电(有图纸)

楼主(2015-01-02):
三星i619进水,加电显示自动充电。清洗并更换尾插后,不会自动充电了,开机正常。由于电池脚旁腐蚀厉害,清洗后那里的小电容,电阻基本掉光了,这时装机上电池插上充电器,手机显示充电,但是:电越充越少。经检查:电池的检测脚与旁边的一个点相连(还好注意到那里原先是一个电阻,旁边往里的是2个电容可以不管他),

短接后插上充电器时显示检测不到电池。废板上找一个25K左右的电阻(此电阻可以从废板上跟电池检测脚相连最近的那个电阻23.9k)装上后,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
里面有点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