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G不显

楼主(2015-01-02):
ACER 4560G  BIOS板号:JE40 SB MB、  AMD独桥 218-0755046、 AMD独显216-0809000、   EC KB3936QF A1,电流1.2几跳回1.1,初步测PL9601供VGA_CORE_PWR没电压。其他供电正常,请问VGA_CORE_PWR是不是给独显供电的,下一步是不是断开PL9601,判断是后级短路还是前面没输出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显卡坏了,换新的一定会好的

网友:
显卡问题,换显卡应该会好。

网友:
这机显卡很容易坏,需要更换加焊不行

网友:
这机显卡坏的是多

网友:
楼主是什么问题搞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