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过程,详细的原理以及过程

楼主(2015-01-02):
笔记本开机过程,详细的原理以及过程{
假设没有任何的电力设备在供电(没电池和电源),这时候,机器内部只有RTC电路在运作,南桥上会接有一个3V的纽扣电池来供给RTC电力,以保持内部时间的运行和CMOS信息。在插上电池或者电源的时候,机器内部的单片机EC就Reset并开始工作,等待用户按下Power键。在此期间的时序是:ALWAYS电开启以后,EC Reset并开始运行,随后发给南桥一个称为‘RSMRST#’的信号。这时候南桥的部分功能开始初始化并等待开机信号。这里要注意,这时候的南桥并没有打开全部电源,只有很少一部分的功能可用,比如供检测开机信号的PWRBTN#信号
  在用户按下Power键的时候,EC检测到一个电平变化(一般时序是:高-低-高),然后发送一个开机信号(PWRBTN#)给南桥,南桥收到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SLP_S5#,SLP_S4#,SLP_S3#信号(他们的作用参看上页的图),开启了所有的外围电压,主要是+3V,+5V以及DDR2.5V等,并发送PM PWROK信号,这信号表明外围电源正常开启。
PM PWROK将作为一个使能信号发送到CPU外围VCCP的电压Generator,并开启VCCP。在此之后,VCCP Generator会发出CORE_VR_ON来开启CORE VR(即CPU的核心电压)。至此,整机的电压已经全部开启。   在用VR_PWRGD_ICH这个信号通知南桥CORE VR成功开启后,南桥会发出PCI RST#信号到PCI总线,于是总线上的设备都被初始化(包括北桥),并同时发出H_PWRGD来通知CPU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然后北桥发H_CPURST#信号给CPU,CPU被RESET,并正式开始工作。
在用户需要进入待机模式(S3)的时候,系统的ACPI和windows同时运作,拉低SLP_S3#,并保持SLP_S4#和SLP_S5#被拉高,以关闭了MAIN电,系统则进入待机模式
  而在需要进入休眠或者关机模式时,同时拉低SLP_S3#、SLP_S4#和SLP_S5#,关闭除了RTC以外的电源。当然,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需要操作系统和BIOS的共同协作,对硬件工程师来说,只需要保证在特定的状态保证特定的电压供给即可。
  当机器要要从S0进入S5,即关机的时候,也会有一定的时序进行,基本上就是前面时序的逆运行
笔记本电脑启动过程分析
按下电源开关,如供电系统正常(3.3V和5V和CPU供电正常输出),电源芯片就会产生出PG(电源好)信号分别送往南北桥和CPU。当南桥接收到PG信号后,就会产生出两路时钟控制信号PCISTOP和CPUSTOP送往时钟电路,时钟电路产生出的时钟信号,其中一路PCI时钟送往南桥,当南桥收到接到时钟信号后,就会产生出两路复位信号:PCIREST(信号复位)和DRVREST(设备复位)去复位主板上的各部分电路,其中一路PCIREST去复位北桥,当北板收到复位信号后,就会产生出CPUREST去复位CPU,当CPU收到复位信号后(这时CPU供电,时钟复位条件都具备了),标志着这台机器的硬起动过程已经完成,接下来将进行软起动

CPU执行POST指令的过程:
1:检测一二级缓存和南北桥的完整性:
2:检测640K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3:检测显卡,查找显卡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相关设备
4:查找其它设备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代码,初始化相关设备。
5:查找完其它设备的BIOS后,系统BIOS将显示自己的启动画面,并开始检测扩展内存并赋予相应地址。
6:检测一些标准设备,包括硬盘,光驱,串口,并口,软驱等。
7:标准设备检测完后,系统内部的支持即插即用代码将开始检测和配置系统中的即插即用设备,并为这些设备分配中断地址,DMA通道和I/O端口等资源。
8:所有硬件检测完后,并都分配了中断地址,也就是所有的硬件建立起了一个硬件系统,这时将生成一个“ESCD”文件(是系统BIOS用来与操作系统交换硬件配置信息的一种手段,这些数据存在CMOS中),CPU会把生成的ESCD和上次的ESCD进行比较,发现差别时,会更新ESCD中的数据。
9:ESCD更新后,CPU也就把POST和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毕,接着将进行系统的自举程序。

网友:
哈哈哈,正好需要呢。

网友:
写得非常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  太需要了

网友:
看晕了,怎么看不懂啊

网友:
太复杂了,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什么时候自己能总结并能实测就入门了,哈哈

网友:
好资料   希望楼主多发一点相关的信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写的很好

网友:
真是很精彩,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再配点图就完美了

网友:
电脑的开机启动包括两个部分:硬开机和软启动。其中软启动主要是bios执行post过程!

网友:
只是概念流程,过隔离保护,供电分层都没有。条件信号也少。

网友:
打印出来。呵呵。

网友:
时序确实值的深研究

网友:
理论要和实际相结合,这样技术才能提高的快啊

网友:
Intel的标准时序啊

网友:
希望大神多出点这么好的维修心得

网友:
资料很有用,修笔记本开机电路是很主要的部分。还得好好研究啊,学习了。

网友:
时序呀  正好学到这一块

网友:
   有水平,我就是实战太少了,要是多多实战应该就能体会修的方法

网友:
这个在百度上面看见过 不过楼主还是辛苦了

网友:
无私分享啊,谢谢了

网友:
楼主真是好记性,我早都绕晕了

网友:
楼主是默写出来的还是抄写的你,井井有条的

网友:
写得很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