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B27EC(PCG-71212T)HM55 显卡216-0774007 PCH EC-BIOS版号MBX-224REV1.1

楼主(2015-01-02):
本人从一块摔过南桥断线得机器上备份的,绝对好用,请大家看好机器型号版号下载,分享一个索尼SONY VPCEB27EC(PCG-71212T)HM55 显卡216-0774007 PCH和EC-BIOS版号MBX-224REV1.1

SONY VPCEB27EC(PCG-71212T)HM55 显卡216-0774007 EC-BIOS版号MBX-224REV1.1.zip

SONY VPCEB27EC(PCG-71212T)HM55 显卡216-0774007 PCH-BIOS版号MBX-224REV1.1.zip

网友A(2017-08-21):
为啥我刷了都不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刷了都不触发了

说明你得机器不是BIOS问题,按时序查电路吧。

网友B(2018-01-14):
为什么涮了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涮了点不亮,..............??????

看好版号,这BIOS绝对好用的,你刷了不好用说明有别的问题

网友C(2018-10-21):
不能用.....原来要开两次才能显示 你这个直接就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原来要开两次才能显示 你这个直接就不显

看好型号版号,你的事独立显卡还是集显显卡的,我这事独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原来要开两次才能显示 你这个直接就不显

和你描述的都一样,确实不显

网友(2022-11-08):
,  分数不够,打字来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