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T IN19 X32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5-01-02):
如题,ABIT的945架构主板,比较奇特,双网卡,主板上那么多多风扇接口,不明白干嘛用的,重点来了,不过内存,SPD 3.3  参考0.91,供电1.8V都OK,写了下BIOS,首次居然跑到C3,还是没过,更多的时候是跑两三个数B7,C1什么的。

网友A:
跑到B7肯定是CMOS问题,不插内存肯定跑C1。

网友B:
刷的BIOS有问题吧!!重新找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的BIOS有问题吧!!重新找个试试!!

升级的BIOS现在只能网上乱找,几个版本都刷了,差不多的样子,这主板怪怪的,N多华邦的小IC,跟常见的板子却有不同,但本身就是片早期的不集成945而已。双核U都跑不动,没什么用,但客户好像不同意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到B7肯定是CMOS问题,不插内存肯定跑C1。

原BIOS跟刷写的一个样,只不过去掉BIOS芯片写完插回去的时候能多跑几个数,有时候报警,有时候不报警。各项电压OK的,CPU换过好几个型号。升级的BIOS现在只能网上乱找,几个版本都刷了,差不多的样子,这主板怪怪的,N多华邦的小IC,跟常见的板子却有不同,但本身就是片早期的不集成945而已。双核U都跑不动,没什么用,但客户好像不同意更换。

网友:
多试几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