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无风险换iPhone4的电池

楼主(2015-01-02):
1、拆尾部螺丝。根据螺丝外形,要选择十字或者梅花螺丝刀。

2、向上推后盖。打开后盖。

3、为了拧开电池连接处的螺丝。就要用撬棍撬起电池连接处。

4、在拉动压电池下的塑料条。拆电池完毕。

5、装电池弯一下电池要连接处的那个地方,形成一个褶皱。

6、对齐电池连接处,有一个活动的零件需要与螺丝孔对其,而且压在电池连接处下面。

7、按紧电池连接,会听到清脆的“咔”一声。拧上螺丝。

网友A:
难道还有人换电池换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还有人换电池换坏的?

不拍一万,就拍万一。

网友:
拆机须谨慎,排线容易坏。

网友B:
我拆一台忘了是4 还是4S电池是焊在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一台忘了是4 还是4S电池是焊在上面的!!

不可能吧  是双面胶粘的啵

网友:
没听说过谁换电池能弄坏机器的。

网友:
专修的不会搞坏,业余的呀,个人呀,还是有搞坏的。有了这个教程,妈妈不喊,小明也知道回去叫饭了。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没看懂

网友:
多谢楼主,这个没拆过的没信心拆,

网友:
对于小小白 还是有用滴,

网友:
什么都得一步一步的来!让我们从拆电池开始吧!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