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长城V97按自动调节后闪屏

楼主(2015-01-02):
长城V97,客户口述,开机前10分钟不正常
测试很正常,试了二天,就是有很多小雪花,后来按了下自动调节,出现问题了。

一直显示自动调节,然后象高压包带不起来的情况一样,一直闪一直闪,用图像发生器改了分变率后,不闪了,能显示了,不过画面平均分成4格,其中右上一格,特别的亮,其他三格有点暗
请教各位师哥,这个是程序的问题吗?

各位不好意思,是我大意了,拆开后,发现是400V大电容和高压部分的二个25V电容鼓包。前面二天测试中的正常,让我走了弯路,吸引这个经验教训,任何时间,要先检查硬件条件,再去考虑程序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都发到笔记本来啦

网友:
搞错了,不好意思,版主,请给一个长城V97的程序,谢谢

网友:
这个在菜单中复位一下

网友:
各位不好意思,是我大意了,拆开后,发现是400V大电容和高压部分的二个25V电容鼓包。前面二天测试中的正常,让我走了弯路,吸引这个经验教训,任何时间,要先检查硬件条件,再去考虑程序的问题。

换了这三个电容之后,测试二小时,一切正常。

网友:
没想到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大电容鼓包是会引起小雪花的,话说长城显示器是好电容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