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修本子用多大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5-01-02):
手上有个30v5a的,看市面上的本子适配器,7a多的都有,各位师傅都用的多大的?

网友:
发错版块儿了  不要什么贴子都发在技术版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身影无处不在 佩服啊

哈  看我的个性签名  你就知道了

网友:
大多应该都是30V5A的

网友:
楼主现在手上电源已经够用了难道在维修时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网友:
7a 是所有外设都开的最大耗能,一般5a也就够了,

网友:
7A应该是略大于机器最大负载电流加电池充电电流的一个值,所以试机的时候因为不装电池,5A的电源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