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ES3G 不触发

楼主(2015-01-02):
有一块GA-P31-ES3G  不触发 待机的条件除了SLP-S3 信号没有, 其他的都正常 断开IO102脚还是没有  查相关电路也没问题 ,现在就剩下南桥没换    请问 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就是3.3V 吗?

网友:
按照条件查 VCCRTC  RTCRST# 32.768KHZ 3VSB RSMRST#  PWRBTN# 南桥需要收到这些条件才会发出slp_s3#告诉IO拉低绿线

网友:
有这板子的图纸吗

网友:
没图没有真相啊!!

网友:
是IO的问题吗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对,绝对是桥发出来的。,待机条件不够吧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RSMRST# 这个很重要,如果这个没有 南桥条件没满足  不会发S3的。。。你查查IO的这个RSMRST#是不是为高电平吧。。。要高电平才行。。

网友:
RSMRST#   是待机好信号,你看看有没有,要是有了,说明待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