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加rev.2.01g电源上,但编码错误50:CPU类型和速度停止(50 D0)

楼主(2015-01-02):
M2N68-AM rev.2.01g plus the power supply, but the coding errors 50: CPU type and speed to stop (50 D0)

I just changed ITE8712f-S KXS side of the 822 resistance. I display an image. After the success of my work has changed sufficiently.

网友:
国外的朋友?

网友A:
M2N68 -AM rev.2.01g外加电源,但编码错误50 : CPU类型和速度,停止( 50 D0 )

我只是改变了822阻力ITE8712f -S KXS侧。我显示图像。我的工作成功后已足够改变。

网友:
这应该是PDF上的吧

网友:
没怎么看懂,是不是不上电,然后822排阻,换了个不一样的,然后可以上电,但跑错误代码50d0。。。
焊桥试一下。

网友:
怎么就找不到东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N68 -AM rev.2.01g外加电源,但编码错误50 : CPU类型和速度,停止( 50 D0 )

我只是改变了822阻力IT ...

这是一个维修案例,版主给我们翻译了一下,给力

网友:
维修的案例,英语的

网友:
说中文OK,,,俺们看不懂

网友:
822的故障案例

网友:
标题是中文的,而帖子的内容却是英文的,搞不懂楼主究竟是哪国人?

网友:
说了半天是换了 822排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