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要实现开机是不是CMOS电路首先得工作呢

楼主(2015-01-02):
请问主板要实现开机是不是CMOS电路首先得工作呢?

网友:
那是必须的,COMS电路不工作的话 南桥内部模块就无法得到供电

网友:
不是哦  CMOS电路 基本上是用来保存时间的  要开机 首先得有待机电压

网友:
要看看
是什么工厂的板子了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