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WDL3362F01可以用WDL3362F04换吗

楼主(2015-01-02):
显示器电源板WDL3362F01可以用WDL3362F04换吗
显示器

网友: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
看一下电路附近的元器件,如果相同,可以代换。后来看一下,应该可以代换

网友:
还有就是电压 主控是否一样

网友:
测一下输出电压是否相近 相近的话可以代换

网友:
主要看一下接口定义,相同的话直接换上就好了,不同的话,改下接线方式就行了!

网友:
电源脚和地一样的话可以换上试试,至少不会烧!